我的stm32f103vet6串口下载不了

楼主(2013-08-15):
一开始是插在电脑上电脑识别不了(驱动已装以前用还好好的),然后我怀疑串口芯片坏了。买了一个自己焊上了(不敢保证有木有问题啊,只焊过几次贴片的)。现在是插上去串口是搜到了,可是下载不了,提示打不开串口。进设备管理器看驱动工作不正常。我检查了一下晶振,貌似不起振了。我又换了个晶振还是不起震。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很可能是焊接不良

网友B:
你可以换成内振先测试,然后来确保你mcu正常工作,以及串口ok,再看外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成内振先测试,然后来确保你mcu正常工作,以及串口ok,再看外振

MCU工作正常,只是串口的芯片的晶振不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焊接不良

那我取下来,亲别人再焊一次吧。。。。今天有个学长还问我怎么把贴片引脚焊成黑色的了。可能真的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C:
用的什么串口芯片啊?

网友D:
晶振都不起振,那还谈什么串口工作。单片机都没有跑起来,好好检查一下晶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振都不起振,那还谈什么串口工作。单片机都没有跑起来,好好检查一下晶振电路。 ...

我说的是串口的晶振  握有找人帮我重焊了。还是一样的状况。喊得没问题,我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检测了。到底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串口芯片啊?

PL2303HX

网友E:
楼主,USB转串口是很不稳定的

楼主:
我现在串口通信都不行啊,下载可以用jlink

网友F:
以前用CH340转的,电路很简单,不用晶振,转的串口也比较稳定,2303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