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临界导通,基级电阻如何设计

楼主(2013-08-15):
       这个电路,一般书上都会说静止状态晶体管会出于一种临界导通状态,那么我想知道,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晶体管的基级电阻应该设计为多少?也就是偏执电路的电流一般为多大,才能保证静止状态下晶体管出于临界导通状态?
      劳烦各位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1、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起码不能使输入信号某半周使之截止。一般对输入信号呈通路,且工作在线性区。

2、三极管的电压。根据其输入特性,使基可极电流工作在特性曲线的线性区。

由此可知,根据输入信号及三极管特性来确定具体参数。

网友B:
实际电路应用,这是两个分开来的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 偏置电路电流,也就是10k阻值取多大?10k<RL*贝塔
2.这个电路太过简单,“临界导通状态”难以把握

楼主:
谢谢 dontium和Lgz2006的回答,既然这么说的话我也就好奇下面一个电路的Tr1和Tr2是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如果是工作在导通的话,电流肯定不是1mA。能否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B:
对Tr1Tr2偏置来讲,它与顶楼图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Tr1Tr2偏置来讲,它与顶楼图无异

那就是说这两个晶体管是什么状态?只有基级和发射极导通?发射极和集电极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