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11 是真是假

楼主(2013-08-15):
(对不起各位  自己没有认真看芯片手册 应该是电阻的问题 正在解决)
对买回来的AD811进行测试
单电源供电电路图如下
当输入信号为带有2V的直流偏置 峰峰值为1V的信号进行差分放大(实际没放大不到1倍) 差分仅仅是要对信号进行输出信号范围可调

这样的信号在不到3MHZ时就开始有衰减

而AD811在衰减0.1DB时 增益为2时 带宽还是35MHZ

而其转换速率还是2500V/us (很高吧)

按照公式 SR>= 2PI×频率(信号频率)×Vp(信号幅值,不是峰峰值)
提出第一个疑问 按照这个公式 这个2500V/us的转换速率够不够?

第二个疑问 是不是我这种接法没发挥出AD811的性能?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25大洋 不能白花啊 如果是假货 就得速度换

主要参数  R9=R10=5.1K
      R5=R13=7.5K

之后我又搭了一个电压跟随电路 同样参数 大约4MHZ也开始衰减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d811

楼主:
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放大倍数就是7.5/5.1=1.47倍

楼主:
怎么还是无人问津 给点提示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

是驱动CCD的
但我现在用信号发生器测试的 3MHZ就衰减了 后面都不知该怎么办了

楼主:
今天周末大神放假 还是对我的问题不屑一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放大倍数就是7.5/5.1=1.47倍

图片以附件形式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