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CCS中画出XF脚的状态图

楼主(2013-08-15):
怎么样在CCS中画出XF脚的状态图,其实就是方波!我要用定时器中断来改变XF脚的状态,想把XF的状态画出来,但是没有地址,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高手指教一下,还有哪里有ST0,ST1的详细参数介绍啊?

网友:
这个需要问版主了,图形界面有么?

网友A:
一般不是用示波器看吗?

网友B:
似乎XF状态在CCS中用图形化看不了  因为他没有相应的寄存器
你可以在将XF置零的时候  定义一个变量赋值为零
在将XF置一的时候 定义一个变量赋值为一
然后查看定义变量的值  就有相应的波形
最好还是在XF输出脚上用示波器看

网友B:
ST0   ST1网上都可以找见定义  如2407中

楼主(2013-09-17):
版主真是个好导师,热心,耐心,细心!!!结贴给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真是个好导师,热心,耐心,细心!!!结贴给分。

呵呵 谢谢你的支持  相互帮助

网友C:
这个的我暂时的也没这样的试过的,跟各位的学习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我暂时的也没这样的试过的,跟各位的学习的了

去试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