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通道受的干扰非常大

楼主(2013-08-15):
最近在调试28335的AD时,发现AD通道受的干扰非常大,所得数据调码幅度在50几,在此想请教一下,怎么尽可能地减少干扰?我也试着加几个电容滤一下,但结果也不是非常好,请朋友们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首先看AD采样的值与实际值的关系,看时候始终偏大50几,还是时钟偏小50几,如果这种情况,那么只是一个电压基准的取值问题。如果偏差是不稳定的,一会儿偏大,一会儿偏小,那就是受到了干扰,请把AD的模拟地和GPIO的数字地分开,AD模块和采样的线路周围不要布数字信号的线

网友B:
这个采集数字量的变化其实也不一定是输入端的电压不稳造成的
而是ADC自身也有一定的不准确   你可以用滑动滤波算法处理一下
也就是取个平均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看AD采样的值与实际值的关系,看时候始终偏大50几,还是时钟偏小50几,如果这种情况,那么只是一个电 ...

楼上的建议很详细的也很不错的,楼主试着改动一下的吧

网友D:
不用的ad通道不要悬空,会引入串扰的。接地。

网友E(2013-11-12):
我现在多通道AD转换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通道输入信号其他通道也有数据,不知楼主的解决了没?我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用0欧电阻相连的

网友F:
加个滤波算法。

网友F:
最简单就是中值滤波的算法的。

网友B:
中值滤波或滑动滤波很实用

网友G:
推荐滑动滤波方法滤波。
或者,看看干扰出现的时机,如果是直流电的话,推荐在PWM动作之后延时。

网友G:
延时采样。

网友H:
可以借鉴下

网友I:
GPIO为数字部分,不使用时均为内部弱上拉或高阻,无特殊要求,悬空无妨

网友J:
先把信号的用滤波器的给处理下的吧,很多时候是你的信号的杂波部分没有处理干净造成的

网友J:
ad采集准不准的,给Ad输入一个标准信号的实验一下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