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疑问:开漏模式

楼主(2013-08-15):
新唐的开漏模式,和准双向模式有什么区别?

我个人的理解 准双向源于51,指上拉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导致高电平和低电平时候的驱动能力不一样

而开漏是上拉电阻无限大,

不过,实践了一下,发现新唐的M0,开漏时的上拉电阻似乎不是无限大,而是不一般大,不过希望新唐方面说明一下,到底开漏时候上拉的电阻值实际是多少?

网友A:
open drain mode,只有nmos,拉地比較有力。
拉high的速度,要看外面pull high電阻及板子,電線上電容。

楼主:
楼上说的头头是道,不知是否自己实践所得,还是只看资料的呢

网友B:
貌似准双向模式时驱动能力好似不是很够,我驱动24LO1的时候试过,要实时修改IO输入输出模式来驱动。

网友C:
我也一直搞不懂,关注一下

网友D:
open drain 输出高时是高阻,输入端接10k 100k上拉都是没有问题的,信不信由你

网友E(2013-12-21):
准双向源于51,指上拉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导致高电平和低电平时候的驱动能力不一样

而开漏是上拉电阻无限大,

网友E:
貌似楼主的理解也不是很准确

网友F(2017-02-20):
这个我也理解的很差,不知道准双向如何用。

网友G:
需要看个例程才好理解怎么用。大家基本上是不关心硬件怎么实现的。

网友G:
不过官方的例程一般都不会用这个开漏模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