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组a[n],这个N值在其他函数中可以直接调用吗

楼主(2013-08-16):
if(n=5)
{
............................
}

我想利用这个N值 要怎么做,直接申明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A:
for(n=0;n<x;x++)
{
   ……
   if(n==5)
   {
   ……
   }
   ……
}

网友A:
好吧,打错了,是n++

网友B:
基本问题

网友C:
看不懂到底问的啥

网友D:
声明全局变量

网友E:
:)数组定义的时候不是要规定其大小,所以这个N应该是个定值,肯定程序开头已经定义成全局变量,所以你的问题是:定义的全局变量名还能不能定义成局部变量使用?

网友F:
括号中N的值应该是固定的数值,在调用数组时采用上N,对应的就是数组中的哪一位元素。定义成全局变量的话,特出情况下除了中断,应该随处可调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回复,问题的解决和2楼的回答方式一样,已经做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