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电路,就是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为什么继电器闭合后,漏电保护会跳闸,是过流保护了还是漏电保护了,或者其他?
该不该跳闸?我怎么想就不该跳呀,可实际情况就是别人电路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会跳.

网友A(2013-08-16):
跳不跳要看你电阻的大小了。按常理应该是跳的,继电器和电阻做模拟漏电测试用的。继电器吸合,相当于L N之间漏电,不跳闸才怪。

楼主:
这个电阻选择大小是根据什么原理?
电阻接在LN之间不相当于做个负载吗?怎么是相当于漏电?

网友A:
何为漏电?就是LN之间的电流过大,超过正常值。电阻选取跟你漏电保护值有关系。

楼主:
如果漏电保护制是10MA,该怎么算?
LN之间的电流过大,不是过流吗?

网友B:
怎么可能,R1相当于单相负载,继电器控制负载工作。很正常电路,跳什么跳!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实际漏电保护确实跳啊。我觉得过流跳还是有可能。
希望有懂漏电保护的人能讲明白些

网友C:
怎么知道顶楼图与测试电路是吻合的?

楼主:
这个电路就这么简单,万用表就下就好了

楼主:
或者谁能给出个能使漏电保护跳闸的图来参考下。求!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漏电保护测试电路,测试漏电闭锁是否能正常动作,做过漏电闭锁的都知道。下面是我们设计的三相漏电的图纸,两相类似。再说了漏电不是过流保护,过流它是不会跳的。

网友A:
看了这个图要是再不明白就没着了,恶补漏电基础知识吧。

网友D:
图错了,测试电阻是接在相线(L)和地线之间,不是相线(L)和中线(N)之间。
漏电保护的原理是当流出(L)的电流与流入(N)的电流相等时,说明无漏电,工作正常,这正是负载电流。
当有漏电时,一部分电流直接流到地线了,流出(L)的电流与流入(N)的电流不相等,差值就是漏入地线的漏电电流。

楼主:
不是在L和地线之间,因为地线根本就没有用到

网友A:
那可能零线接地了。

楼主:
我明白了,这个需要结合漏电保护器整个来看在能清楚。基本上是采用下面这个图的原来,L和N上的电流不等,但是那个跳闸电阻怎么算呢

楼主:
根据R=U/I=220V/10MA
这个是直流的算法呀?

网友E:
漏电保护插头里面有电路检测并漏电流控制继电器线圈吸合断开。

网友F:
空气开关好像是过流保护开关,不清楚何来漏电保护~
坐等高手科普~

网友G:
楼主图是错的,漏电保护是火线和地线间的漏电流检测,不是火线和零线间的电流检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实际漏电保护确实跳啊。我觉得过流跳还是有可能。
希望有懂漏电保护的人能讲明白些 ...

漏电保护大概原理是火线零线在磁线圈中传过,如果火线电流等于零线,感应不出电压,那是安全的,如果漏电了,无论往地线漏电还是直接接地,火线电流通过大地或者地线回到电源(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那么火线零线电流不相等,根据大学物理只是,线圈中是有感应电压的。所以跳闸。目测这是漏电保护而不是过流保护。

楼主:
原理就是流过火线和零线的电流不等跳闸的,确实不是过流,单纯的看楼图看不出来,不能说错的。

网友I:
真佩服你们:越说越离题了!…漏电保护是针对电器漏电对人体安全为题的!…1.5MA就会至人身丧命!…你敢说10MA!…乱七八糟地!…什么玩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