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 A系列单片机是不是没有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

楼主(2013-08-16):
mini51 A系列单片机是不是没有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

我用keil  debug发现和输入捕捉有关的寄存器都写不进去

网友A:
看他们 寄存器文档y就有吧

网友B:
手册上提到输入捕获功能
5.12.2  特性
  2组32比特定时器,有24比特上数定时器和一个8比特预分频计数器
  两个通道时钟源独立 (TMR0_CLK, TMR1_CLK)
  支持one-shot, 周期, toggle 和 连续计数操作模式
  超时周期= (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 * (8比特预分频+ 1) * (24-bit TCMP)
  最大计数周期= (1 / T MHz) *  (28) * (224), T为时钟源周期
  内部24比特上数计数值可以通过TDR (定时器数据寄存器)读到
  支持数事件功能用来数外部输入引脚的事件个数
  支持输入捕捉功能用来捕捉或者复位计数器的值

网友C(2014-01-27):
看看寄存器文档吧

网友(2015-02-28):
支持数事件功能用来数外部输入引脚的事件个数    支持输入捕捉功能用来捕捉或者复位计数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