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关于GPIOF14-XF_\XPLLDIS(O)管脚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8-16):
当将其设置为GPIO时,对芯片时钟有什么影响?因为要工作在150MHz需要上拉此管脚。
如何设置为XF?
"(O)"在这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型号的?工作在150M还要拉IO口吗
一般启动的时候会根据IO选择加载方式

网友B:
功能复用管脚,需要配置。1)XF-通用输出管脚。2)XPLLDIS-复位期间被采样以检查锁相环是否不使能。3)GPIO-通用输入/输出功能。
其中,上电时管脚功能为XPLLDIS,启动后功能为XF还是GPIO,软件可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型号的?工作在150M还要拉IO口吗
一般启动的时候会根据IO选择加载方式 ...

2812不好意思忘了说型号
书和资料上说要置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复用管脚,需要配置。1)XF-通用输出管脚。2)XPLLDIS-复位期间被采样以检查锁相环是否不使能。3)GP ...

意思是说我在该管脚加一个上拉,上电的时候dsp就知道我要启用pll,然后跑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再把它定义为输入输出接口,也不会影响pll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12不好意思忘了说型号
书和资料上说要置高

XF_XPLLDIS` ---  引脚有3个功能:1、XF一通用输出引脚。2、XPLLDIS -- 复位期间此引脚被采样以检查锁相环PLL是否被使能,若该引脚采样为低,PLL将被禁止。此时,不能使用HALT和STANDBY模式。3、GPIO --- 通用输入/输出功能
锁相环还是要使能的

楼主:
我将此管脚做GPIO使了,但我还想使能锁相环,该如何做?两者不会冲突么?

网友C:
我还是看的不是很明白的,先顶起一下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看的不是很明白的,先顶起一下的了啊

要想使能锁相环就得把此管脚外接上拉置高对吧,但是我同时又将此管脚配置成了GPIO,在使用此GPIO时对锁相环会有影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我在该管脚加一个上拉,上电的时候dsp就知道我要启用pll,然后跑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再把它定义为输 ...

不会影响,就如上电bootload一样,那些功能管脚仅在上电时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此管脚做GPIO使了,但我还想使能锁相环,该如何做?两者不会冲突么?

它只是上电瞬间判断是否使能PLL吧  接下来可以用作IO口

楼主:
拜谢!特别是各位兄台的耐心:D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相互帮助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