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 SIM卡问题

楼主(2013-08-16):
因为在网络上关于SIM卡引脚,封装的说法五花八门,不知该信哪一个了,请各位看看这个SIM卡原理图对吗

楼主:
用的是自弹式封装。特别是8脚SIM卡检测,上拉电压可不可以用GPRS模块电源电压(3.8V),还有插上卡后是不是4脚和八脚就相连把SIM_D电平拉低啊,因手头没有实物,不能测,还请用过8P SIM卡的高手指点

网友A:
原理图是对的,但是注意PCB封装的引脚顺序。
如果原理图或者封装错了,也是错的。
边上2个脚是空脚,有些卡座定义为插入检测。

网友B:
把卡装上卡座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我一直是这样干的!

网友B:
要拿实物及封装对比,原理图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