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DK 4.70 版本不能仿真外设

楼主(2013-08-16):
求助 MDK 4.70 版本不能仿真外设
请问哪里有能够仿真外设的MDK软件下载?目前下载的都不能仿真。之前有一个MDK4.0 能仿真部分外设 。
芯片:ARM STM32F107 CAN  串口等

网友A:
在 VIEW 菜单下

网友B:
我都用4.7的

网友C:
可以啊,楼主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D:
还是使用低版本的比较稳定。

网友E(2014-04-18):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4.7的

我的4.72版本 仿真出不来结果  我也找不到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4.72版本 仿真出不来结果  我也找不到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用MDK5都没问题
你截个图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F:
怎么感觉MDK4.7许多地方使用起来很别扭呢?除了下载速度快些及能够仿真高版本的MCU外,其它的还不如低版本好用!

网友G:
是你没找到,keil的帮助文档有详细的介绍,仔细看看,就什么都可以解决了,一款成熟的软件最好的指南就是它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