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制图问题

楼主(2013-08-16):
本人用一直用AD 09画板,不知为什么在画元器件库时按空格不能翻转,按Tab不能进入编辑。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为什么,求赐教!!!

网友A:
这个还不知道。因为俺不用。
用Cadence Allegro的飘过~~~~~~~~~~~~~~

网友B:
难道是修改了Preferences?如果是,那改回来就好了。
首先打开Preferences,找到schematic,点击选择下面的Graphical Editing,在右侧Options下的Always Drag的勾去掉即可

网友C:
估计没有**好,关闭重启一般可以!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输入法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原因是装了个五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知道。因为俺不用。
用Cadence Allegro的飘过~~~~~~~~~~~~~~
[em:2 ...

: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修改了Preferences?如果是,那改回来就好了。
首先打开Preferences,找到schematic,点击选择下面的 ...

这个真没改……这是为什么那??

网友B:
可能是没**完全吧!有很多漏洞,重新装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