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高压编程会不会烧坏单片机?

楼主(2013-08-16):
用的是PIC16F1509,用PICkit3高压编程(复位口被用来当输入口使用,没法再用低压编程),用PICkit直接给单片机供电,选择的芯片电压是5V。

用户指南的电气规范有两个参数:1、Vdd相对Vss的电压:-0.3V至+6.5V
                              2、MCLR/Vpp引脚相对于Vss的电压:-0.3至+9.0V

那么,我想问一下:用PICkit3高压编程,加在Vpp上的电压是13V,这样会不会把芯片烧坏?或者把MCLR这个脚烧坏?

网友A:
Microchip应该有考虑这个吧:lol
PICkit3:  提供更准确的参考电压源
增加电压范围(1.8-5V VDD;1.8-14V VPP),PICkit 2只有(2.5-5V VDD)可调,
低压编程一般很少有人用吧!

网友B:
不是PICkit3就可以供电的吗
干嘛还要给VPP供13V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PICkit3就可以供电的吗
干嘛还要给VPP供13V电

就是用PICkit3供电!!用PICkit3高压编程,加在Vpp上的电压不是13V吗?  我看资料上写的是13V啊!

网友C:
KIT3一般直接输出5V给MCU供电即可。

有一个滑动条或者数字输入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电压,但一般调节到MCU的额定工作电压即可。

网友D:
给kit3设定目标芯片后它会自动调整烧写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