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 FLASH写入问题

楼主(2013-08-16):
void Flash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xdata *pwrite;
        unsigned char i;
           EA =0;

        PSCTL=0x07;
           FLSCL=0x01;
        pwrite=0;
    *pwrite=0x00;

    PSCTL=0x05;
    for(i=0;i<16;i++)
        {
            *pwrite=SETTING[i];
                pwrite++;
        }

        PSCTL=0x00;
    FLSCL=0x00;

    EA =1;
}

程序不看也没关系,就是在对PSCTL寄存器赋值=0x07时,单步后PSCTL没有=0x07,有时候=0x6a,有时候=0x6d...
而且FLASH读写函数之前用过是可以的,然后突然就不行了,估计也不是硬件问题,板子换过,求指点

楼主:
补充:data=17.2,xdata=256,code=12823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有改过一个优化等级,将8改为0,现在重新改回去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优化过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优化过度的问题吧。。。

优化才能用,不优化才出问题的

楼主:
http://www.ndiy.cn/thread-6041-1-1.html
有遇到优化等级问题的可参考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