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单节18650充电器间歇式不工作,描了个图想知道是哪个元件的

楼主(2013-08-16):
空载不加电池时测量充电口有4.2V电压,绿灯亮。装上电池后红灯亮不久就灭,过一会又亮起来,如此间歇式的工作不工作。用mje13003替代过ALJ13003故障依旧。请分析下故障原因

楼主:
感觉像是某个元件发热后停止工作,停止后温度降下来后又开始工作,是这样吗?

网友A:
看看稳压二极管还行不行?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
再看看80K的启动电阻阻值有没有增大,C2和R4有没有开路,R3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断开C4 后端 用接上5w 电阻 看C4两端电压 并测电流,
这部分好的,那问题在C4后端,431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检查有木有元件明显老化
可以尝试更换C4

网友D:
看你的图 待冲18650锂电 的电压是1.5V??  18650的电池的电压为3.7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