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S1000做的电子语音导游解说器最好的电子语音导游解说方案

楼主(2013-08-16):
*VS1000语音导游是在旅游景点中应用的一款可随身携带的语音播放器,它简易,低功耗,且具备高质量。有成熟的方案。

详情见附件!

楼主:
引用:VS1000简介
VS1000 为了避开这个收费陷阱,选择了 Ogg Vorbis 格式来作为最终音频数据格式,它是免费的多媒体数据压缩格式,制作和播放数字音频全部免费。
    Ogg Vorbis 的音频压缩能力和 MP3 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在相同比特率下,Ogg 压缩后的数据量比 MP3 要小,回放的音质却绝不比 MP3 差,而且不收版权费,这是欧美 DIY 兄弟们喜欢并所推崇的原因。

    VS1000  为了给用户最大的设计使用自由度,和 VS1003 MP3 系列的解码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拥有 NAND FLASH 和 SPI 总线,可以挂接 NAND FLASH 和 SD 卡作为音频数据载体。NAND FLASH 目前的固件仅支持到 256MB,一般用于数据量不大的产品,例如报站器、闹钟、玩具、廉价音乐播放器等产品。而 SD 卡利用 SPI 总线可以访问 MMC/SD/SDHC 系列的闪存卡,容量不受限制,可以用来设计 Hi-Fi 音乐播放器。除了 Ogg 格式的媒体数据流外,它还支持 WAVE 文件的播放,可以直接播放 48KHz 的立体声 16bit 音频数据“.wav   ”文件,这个文件的媒体数据流就是 CD 上常用的音频数据,完全和 CD 音质相同。

    VS1000 内含的固件库已经将 NAND FLASH、MMC/SD/SDHC 硬件驱动和 FAT 和 FAT32 文件管理内置了,应用工程师所做的就是自己设计 UI ,用来给用户交互控制。代码存储器可以是 NAND FLASH 的 BOOT 区域,或另外加一个 SPI FLASH 存储器。VS1000 在启动时,首先检查工作模式,从对应的存储器获取应用代码,上载到指令 RAM 区,然后执行代码。这个代码 RAM 存储器有 8KB,所执行的应用程序就是接收用户的各项输入,然后调用固件库中的服务程序,设置各种工作模式,让解码器按照指定的模式来工作即可。

    在硬件上,为了降低客户的应用成本,它集成了播放器所需要的大多数外围元件:电源电子开关、USB接口、三路 LDO、NAND FLASH 接口、SPI 接口(访问 SPI 闪存和 LCD 控制器)、UART接口、23路GPIO(和NAND FLASH 接口等外设复用)、18bit D/A、滤波器、耳机音频功率放大器等等......,不可不谓强悍!

    固件库固化在 ROM 中,将 USB 驱动、通用外设管理、文件管理、数字音频解码、音频特效等全部打包在内。只要外部少量的电路元器件没接错,通上电就已经变成一个通用音乐播放器了。

    应用工程师可以编写控制代码来加强它的功能,例如配上 LCD 显示器、挂接 RTC 时钟等等,很方便地变化出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些代码可以利用 VLSI 提供的免费的开发环境开发来进行低成本的开发过程,DIY 兄弟们也可以用 VLSI 公开的资料和免费工具玩出不太费钱的强悍咚咚出来.

----------------------------------------------------------------------------------

VS1000 是为了高素质音频播放器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来设计的,初衷就是一颗芯片解决所有问题!当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还需要其它外围的元器件支持,例如 FLASH 存储器,不过相对于 VS10xx 系列 的其它芯片就简单了很多。

它内含电源部分的电子开关、三路 LDO 支持,只要一路单 5V 输入,自己就可以输出 3 路电源支持芯片上的不同部件:I/O、模拟部件电源、内核电源。

模拟部件包含了播放器必备的各种部件:D/A、滤波器、电子音量控制、耳机功放。

外设包含了:NAND Flash 接口、SPI 接口、UART、通用 I/O、USB 接口。

  内核是先进的 VS_DSP4。

固化存储器内装有功能强劲的固件大全,集成了:FAT文件管理、存储器管理、播放器控制、Ogg Vorbis 解码器、USB驱动等等。

用户可定制代码,允许用户自己编写 UI (用户交互)界面代码,即自己编写播放器的控制代码,这样极大地拓展了 VS1000 的用途。为了方便用户,VLSI Solution 还提供了免费的软件开发包,使用 C 语言来写这个软件。编译好的代码即可以放在 NAND FLASH 上,也可以另外用便宜的 SPI EEPROM 来储存,实现非 NAND FLASH 播放器或其它产品的方案(例如使用 MMC、SD、HCSD外置存储器等方案)。

硬件特性
●低功耗操作
●单电源供电;片内模拟、数字及I/O 口电压功
耗管理。
●单时钟12MHz 操作
●片内PLL 锁相环倍频器
●电源按键引脚,软件控制关闭电源
●USB 全速硬件
●ECC 方式的NAND FLASH 接口
●用户I/O 接口
●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通道间无相位
误差
●立体声耳机驱动器能驱动30Ω负载
●符合RoHS 绿色环保无铅工艺
VS1000概述:

固件特性
●拥有USB 海量存储器和音频设备的枚举类
●NAND FLASH 能够处理纠错、块映射以及存储单元负载均衡
●固件默认的播放器应用
- OGG VORBIS解 码,通过回放增益来使
声音电平正常化
- 暂停/播放 - 音量控制
- 下一曲/上一曲 - 倒带和快进 - 随机播放
- EarSpeaker 空间音效处理
●播放器自定义高低音调节
●播放器自定义NAND FLASH 引导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 引导
● 调试和特殊应用的UART 通用异步串行接口

产品应用
Low cost - high performance Ogg Vorbis player
低功耗高性能数位音讯播放器
Audio guide 语音导航
Interactive audio game 互动语音游戏
Audio book 有声图书
Door bell ,门铃
Interactive toy 互动( 电子) 玩具

VS1000 是一片单芯片OGG VORBIS(一种免费的音频编码方式)
播放器,也是一片自带各种控制和音频应用的SoC 片上系统。
VS1000 包含了高性能低功耗数字处理器核心VSDPS4、NAND
FLASH 接口、全速USB 端口、通用I/O 口引脚、SPI 接口、
UART 接口、高音质可变采样率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耳机驱
动放大器和一个公共电压缓冲器。
VS1000 的固件实现了一个默认从NAND FLASH 中读取和播放文
件的播放器。播放器可以自定义从NAND FLASH 或SPI 存储
器中引导启动。
EarSpeaker 空间音效处理,能在头戴式耳机听音的条件下,提供更
多逼真的自然音效,它能够扩大听者头部和声源之间的立体声
像。
在不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可以用SPIEEPROM来装载代码。

楼主:
需要录音,解其他格式的MP3,FLAC,WAV.....也可以用VLSI其他芯片,1005自带FM网络收音机也可以用

网友A(2013-09-19):
这个方案目前来说,没什么优势了,价格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目前来说,没什么优势了,价格太高了

那现在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以到我们网站下载资料
http://qyvhome.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可以到我们网站下载资料看看
http://qyvhom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目前来说,没什么优势了,价格太高了

价格太高?请问你是怎么来推断这个方案价格高的

网友A:
因为我以前用过VS1003的,功能以及解码能力确实很棒,单颗芯片的成本都是10多块钱

另外您推的这款新片,价格应该不会低于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以前用过VS1003的,功能以及解码能力确实很棒,单颗芯片的成本都是10多块钱

另外您推的这款新片,价 ...

这个方案做下来才几十块钱,我认为还可以了

网友A:
现在的一个量大的插卡PCBA成本做下来不到10块钱哟

您这个方案还是主要面向高端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芯片很难推,能卖好,真心不容易

网友C(2017-10-19):
我想知道在退出录音之后是不是会自动播放之前的音频文件?如果是的话,我用串口发送退出录音指令“S”之后,再发“P”,为什么会连录音文件都不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