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很搞笑的问题,大家来分析下...

楼主(2013-08-16):
我在的单位用PIC18F4580的片子,PCB什么都是单位做的,程序也是单位设计人员写的,我只是负责调试而已,调的时候到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问题在不调之后,这个问题出现过很多次了,个人感觉比较灵异,调好的板子放在抽屉里不动(功能已完全实现),然后这板子能有一周没碰过了,再拿出来上电试一下,问题来了,要么根本不动作,要么就是跑飞(各种环境已完全搭建好)插上下载器读取已存好的EEPROM数据,数据与原来的一样,把程序再写一遍,板子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个人还是怀疑编程人员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一个产品总不能这样吧,放一段时间不能用了,这要是在客户手里出现这类问题,公司还干不干了...不动作是小事,要是误动作出事故那麻烦就大了...

网友A:
1: 可能复位功能有问题
2: 他人故意整的
3: 本身有问题,只是你没有查出来而已
4: 人品问题

+1

网友B:
设计是肯定有问题的,既然你手里什么资源都没有,就报告你们领导好了,免得当替罪羊。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存在BUG,或者是硬件设计存在临界状态。

网友D:
程序问题,这个应该具休什么问题这个你就要慢慢找了

网友E:
软硬件都不是你搞,你如何调试?

你是在做测试把?

请软硬件工程师自行查找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硬件都不是你搞,你如何调试?

你是在做测试把?

先试试基本功能,上面都告诉下来怎么怎么动作了,安照所谓的标准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是肯定有问题的,既然你手里什么资源都没有,就报告你们领导好了,免得当替罪羊。 ...

所谓的这个领导就是程序设计者以及电路设计者...

网友F:
可能是板子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谓的这个领导就是程序设计者以及电路设计者...

那估计不会是故意弄的BUG,是设计功底不好,弄出来的东东极限了。

网友G:
本身有问题,只是你没有查出来而已

网友H:
网上以前有一种PIC的ICD2就是用4580做的,用户反映的问题就是:用这种烧写器烧片子后,断电再上电,烧写器就不能再烧片子了,他们查出来的原因据说是4580会自已冲掉自已的程序。你可以试下,把板子上电,运行一下,然后断电几分钟再上电,看是不是还是好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你中奖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网上以前有一种PIC的ICD2就是用4580做的,用户反映的问题就是:用这种烧写器烧片子后,断电再上电,烧写器 ...

你做过ICD2? 作为电工不要听网上怎么说就是什么...
事实是ICD2用的是4550芯片,我的mini-PRO ICD2 也没有如网上所说的冲固件问题:lol

是的,有很多人自己没弄明白,就说器件有问题,器件有没有问题,还是以厂家勘误为准。

网友J: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区别是那个程序是我自己写的,最后重新烧写后没事了,现在用着好好的,不知怎么回事,希望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K:
我觉得复位不好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L:
板子先烘干再试。

网友M:
读出来一样说明固件没被冲掉啊。而且重新烧入跟烘干有关系么?
都不是真正能解释的原因,反正原因很值得深究。

网友N:
测试员什么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