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的人体感应开关的问题,新人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8-16):
学单片机一年多了,想动手做做实际的东西,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人体感应开关问题,如下图所示,请问用51单片机如何实现??我的初步想法:1、用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两个接收管完成上下滑动的任务。2、用超声波及pwm调光相关应用完成远近调光问题。传感器什么的大家觉得哪款更合适??我是第一次自己做东西,麻烦大家积极说出自己的看法,给我点帮助,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也看不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也看不见图

就是用单片机和红外线做一款挥手开关,最上面和最下面是红外接收管,中间是发射管。从上往下挥手灯打开,从下往上挥手灯关闭。我找了好多,往上相关资料很少。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单片机控制两个红外线顺序接收的历程,或者对这个项目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横简单呀,简易程序大致就是;
if(k1==0)
  {
       if(k2==0)
        关闭
  }
if(k2==0)
  {
       if(k1==0)
      开启
  }
当然了以上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横简单呀,简易程序大致就是;
if(k1==0)
  {

呵呵,这个挺简单,只是结合红外线就有点麻烦了,考虑红外线反射原理,防干扰等等,苦于网上的红外线应用基本都是遥控解码。

网友B:
多放几个感应器 就什么都实现了 ,,,当然超声波距离也是可以。。。。不过好像普通的超声波只有2米把。。。

网友A:
刚刚看到你的图,用红外可能不行,超声波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放几个感应器 就什么都实现了 ,,,当然超声波距离也是可以。。。。不过好像普通的超声波只有2米把。。 ...

我第一次做东西,手头没有相关历程,比如单片机如何控制两个红外线的顺序导通,,超声波如何控制灯光亮度等等,师傅那里有没有相关历程,或者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到你的图,用红外可能不行,超声波吧,比较好

远近灯光控制我在考虑超声波,没找到单片机 超声波控制灯光相关历程,,上下我考虑红外线反射,用单片机程序检测两个接收管的接通顺序,您看可行吗?给点指导性的建议吧,或者指个方向,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做东西,手头没有相关历程,比如单片机如何控制两个红外线的顺序导通,,超声波如何控制灯光亮度 ...

远近调节的2米足以,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做东西,手头没有相关历程,比如单片机如何控制两个红外线的顺序导通,,超声波如何控制灯光亮度 ...

关于红外,你只要去检测那个有收到信号就可以了,根据信号来做处理
要调整灯光的亮度就是要调整模拟量或者是导通的频率,看看你的是什么等,调整导通频率会比较好处理

关于具体怎么做,估计没人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红外,你只要去检测那个有收到信号就可以了,根据信号来做处理
要调整灯光的亮度就是要调整模拟量或 ...

调节导通频率是类似单片机控制led灯的PWM调光那种吗?模拟pwm. 我要控制的是日光灯之类的

网友B:
貌似 日光灯不能这样做的吧,(既不能导通频率方式,因为你一定会觉得闪,也不能电压方式,因为一般日光灯都是款电压的,低于某一电压值 直接不亮了,,,调节范围太窄了。。。用Led等吧。。。现在大功率Led代替普通节能灯已经很成熟了。。家里的只要原来的节能灯坏了,都统统换成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日光灯不能这样做的吧,(既不能导通频率方式,因为你一定会觉得闪,也不能电压方式,因为一般日光灯 ...

恩,家用照明的led灯也行!我想一步一步来做,先用两个按键模拟红外线接收管,用51单片机,两个按键k1,k2控制一个led灯:按键k1先按下,分两种情况:1、按键k1按下,按键k2再按下时,led灯亮。2、按键k2按下,按键k1再按下时,led灯熄灭。再用红外线接收管代替按键,做进一步完善..可不可以提供相关资料,比如单片机如何控制红外线导通检测,,好多资料都是红外线解码程序,好复杂。远近用超声波控制或红外线 怎么才能把pwm导通控制与距离联系起来。。麻烦你了,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C:
应该是LED灯:lol, 测距,根据距离调节 led 灯的电流大小,,呵呵,什么时候做,我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LED灯, 测距,根据距离调节 led 灯的电流大小,,呵呵,什么时候做,我也学习下 ...

我最近在搞这个东西,红外接近开关,上下滑动 远近调光,第一次动手,还请大家多多帮助哈!测试距离可以用超声波,检测距离2到40厘米,用距离控制led灯电流大小,听着挺新鲜,哈哈

网友A:
应该用PWM方式控制LED,电流控制不太好做。5毫安到20毫安LED亮度差不多,如果控制白炽灯(不要控制节能灯)也可以通过光耦控制可控硅在控制白炽灯

网友C:
哦 PWM 是哦, 调整led的 上电时间,

网友D:
既然已经学习一年多了,那么也是时候改变下软件架构了。先把定时器学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学习一年多了,那么也是时候改变下软件架构了。先把定时器学会吧。 ...

好的,谢谢

网友E:
给一个红外人体感应的传感器的程序代码吧   我也不会写

网友:
请问哪位师傅告诉我单片机KeilC51  Version  9.00编程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请师傅告诉我本网不支持用迅雷快车下载 ,支持用什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