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科普

楼主(2013-08-16):
我现在做一个自动控制类型,需要步进电机,型号为:42BYGH12-25,驱动为JX2128(淘宝只有三家卖这种驱动器)我想知道,CP端输入的信号的频率与电机的转速的关系式有没有??

网友A:
怎么上资料,我有个步进电机视频

网友B:
CP一般就是步进驱动时钟。
1.8度马达,假设使用16细分,就是3200个脉冲一圈,当你发CP频率为3200HZ时,马达就一秒转一圈。

网友C:
电机给的频率还是与电机转速有关系的。一般来说,电机转速达到5圈/秒就已经很快了。所以不同的细分,相同的频率可能会造成电机啸叫,转不起来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上资料,我有个步进电机视频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传给我一份么,邮箱就是QQ号码:8281373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一般就是步进驱动时钟。
1.8度马达,假设使用16细分,就是3200个脉冲一圈,当你发CP频率为3200HZ时,马达 ...

一般的二相电机是不是如果走整步不细分,200个脉冲一周。细分有2、4、8、16、32、64、128等,此时每周对应的旋转一周对应的脉冲数为:2×200、4×200、8×200、16×200、32×200、64×200、128×200?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传给我一份么,邮箱就是QQ号码:82813735@qq.com
500m

网友A:
晚上回来发给你吧,现在没空

网友D:
步进电机运行要有加减速过程,除非很低的转速,频率越高,电机速度越快。

网友D:
我有相关的单轴控制器销售,可为客户免费开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来发给你吧,现在没空

谢谢你那么好:)

网友A:
不好意思网速不好啊,找个好时段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网速不好啊,找个好时段发给你

恩恩,好啊!!

网友A:
恩恩,好啊!!
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

没有看见耶。。。是不是你发错了。。

网友A:
是发你的邮箱哦
好吧,再发一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