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感性负载导致模块启动不良的原因分享

楼主(2013-08-16):
模块输出负载为感性负载(电机线圈),为什么会导致启动不良,遇到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这样解决?
主要是因为感性负载(一般为电机线圈)在开机瞬间线圈未产生感应电动势,只有线圈的内阻r,在整个回路中工作,线圈的内阻很小(一般豪欧级~欧级),根据I= V/ r,启动瞬间产生的电流会很大,超过模块的过流保护点,导致模块出现保护现象,启动不良。
对于功率小的模块,建议在输出串联一个小电阻,具体值需结合电机的内阻来选取,或是选用功率大一点的模块电源。

网友A:
接NTC应该也有效果吧

网友B:
功率大的模块,成本价格会高很多么?

网友B:
不过得首先保证产品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