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16):
大家好,
我想找一个比较器输出电压带负电平输出的。并且输入负值可以达到-10V的。
1,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比较器呢?
2,或者大家有没有办法输出一个正负电平的方波信号呢。(输入信号是单片机发出的TTL信号)。

网友A:
用推挽输出吧,一上一下,两个管子,推出正负电平来。

网友B:
都不知道LZ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C: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同运放。或一个对管

网友D:
楼主你用一个运放就可以输出负电平了。。。至于10V,只要你电源供电是15V以上,就问题不大。

网友E:
运放就可以

网友F:
运放、推挽、比较器都可以实现,有低参考端可以外接的比较器

网友G:
正负电压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