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信号求差有通用方案吗?

楼主(2013-08-16):
两路信号共地。
分别送入示波器求差,3路信号噪声都不大,振幅约为几十mV。
若将这两路信号的正极接在一个探头上送入示波器,噪声振幅高达1.4V。
信号大概是这样的:
动态信号,有直流量,交流成分为几Hz。经电桥传感器变成mV信号,再经调理模块放大500倍到V级。
示波器为青岛汉泰的虚拟示波器6022BE。
谢谢大家!

网友A:
“若将这两路信号的正极接在一个探头上送入示波器,噪声振幅高达1.4V。”楼主为何要这么做呢?若是想将这两路信号求差,你直接用差分放大器就行了。

网友B:
或者减法器也行哈

网友C:
有共模信号,想办法去掉即可

网友D:
两路信号送示波器求差,衰减掉了大半共模噪声,所以噪声幅值不大。若将两路信号正极接到一个探头上,共模噪声没有任何衰减,所以噪声很大。

网友E:
用运放搭减法器即可,输入信号过小时先放大,噪声问题要看噪声类型来针对性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信号送示波器求差,衰减掉了大半共模噪声,所以噪声幅值不大。若将两路信号正极接到一个探头上,共模噪 ...

如果如您所说,“两路信号送示波器求差,衰减掉了大半共模噪声”。那么衰减大半共模噪声是谁干的?是探头吗?还是探头和示波器合伙干的?
休息日快乐!

楼主:
几十mV的噪声能变成V级的噪声,不知是怎么形成的?
这种情况常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如您所说,“两路信号送示波器求差,衰减掉了大半共模噪声”。那么衰减大半共模噪声是谁干的?是探头 ...

是“求差”干的,一块板子上你测任何点的共模信号都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两个信号做差,共模就被减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十mV的噪声能变成V级的噪声,不知是怎么形成的?
这种情况常见吗?

不是这样的,实际就是V级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求差”干的,一块板子上你测任何点的共模信号都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两个信号做差,共模就被减掉了! ...

我的两种做法都求差,为什么噪声相差那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两种做法都求差,为什么噪声相差那么大?

第二种做法只是有用信号求差,共模噪声并没有求差,所以共模噪声很大。
你还是对共模噪声没理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做法只是有用信号求差,共模噪声并没有求差,所以共模噪声很大。
你还是对共模噪声没理解清楚。 ...

如你所说,共模信号怎样求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共模信号怎样求差?

用两个探头,分别测一个信号,然后在示波器上做减法。而不是用一个探头去测。
你可以试试 用一个探头即使探头正负极都接同一个点,还是会有很高的噪声。也就是说,单个探头无论你怎么测都会有这样的噪声,而且他们的频率,相位,幅值几乎都一样。
这样的话,用两个探头测量的波形相减,噪声就清掉了。
其实,这个噪声是由我们的测试系统引入的,如果用带屏蔽的差分探头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探头,分别测一个信号,然后在示波器上做减法。而不是用一个探头去测。
你可以试试 用一个探头即使 ...

你说的很到位啊!
两路到示波器求差抑制共模噪声的原理,能说说吗?
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到位啊!
两路到示波器求差抑制共模噪声的原理,能说说吗?
十分感谢!!! ...

上面不是都说了吗,噪声是被减掉的,相同相位和幅值的两个信号相减就是0啊。在这个过程中噪声本身并没有减弱,所以不能叫“抑制”,只是我们运用数学手段把它减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都说了吗,噪声是被减掉的,相同相位和幅值的两个信号相减就是0啊。在这个过程中噪声本身并没有 ...

Hehe, happy always!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