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新手逆变遇到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8-16):
本人最近做逆变,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菜鸟一个,还希望大神们指导。我先做的仿真,用51单片机产生spwm波来驱动四个管子的导通,采用的方法是查表法,采用单极性调制,左上和右下管子为一组,共用一个端口的信号,左下和右上管子为一组,共用一个端口信号,原理图如下
但是输出的波形是不同脉宽的方波组成的,而不像别人的一条线,开始以为是LC滤波的参数有问题,后面又查了些资料,改变了参数还是不对,我觉得不是LC滤波这块除了问题,下面是输出波形
求大神指导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16mh  5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h  500uf

LC 滤波参数已经改过很多次值了  还是不对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  输出的波形很宽 不像别人那种一条线   求大神指导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 滤波参数已经改过很多次值了  还是不对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儿  输出的波形很宽 不像别人那种一条线 ...

1)驱动电路不对啊。。。上管应该无**常工作。。。
2)LC滤波的参数跟开关频率 损耗以及THD等等 共同决定。。。

你baidu个单相逆变电路及驱动先看看

网友B:
同是逆变菜鸟帮顶
等大神回复

网友C:
mos管导通不要驱动吗?关注中  求高手..

网友D:
注意死区时间,然后就是lc滤波

网友E:
死区时间设了吗

网友F:
总的来说是驱动问题。1、首先是反相器的接法就不对(应该是想做反相器放大电压吧,因为MOS管的驱动是要高电压的)。2、上管和下管的驱动信号的参考地一样,明显上管不能正常工作,上下两管的驱动要分开,用TLP250做驱动吧。认真看看别人做的H桥驱动吧

网友G:
硬件设计有问题,这个不影响你的问题,你说的问题原因是你的参数表太少了。可以看出来脉宽是多少个了。不利于后面的LC,所以整不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