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与m3对比,m0串口bootloader 真麻烦!?

楼主(2013-08-16):
看st,新唐的资料,都不方便!!!

网友A:
不算麻烦呀。

网友B:
你想方便?洗手间在楼下转左

网友C:
請參考附件文件
有isp, icp, keil種方式

网友A:
懂得原理,就容易理解及操作。不算麻烦。要麻烦,我觉得TMS320C28XX的启动模式更麻烦。要手工的在启动代码里填写数据配置不同的启动及加密模式,用错了,CPU还给锁死报废。

楼主:
先说st的,m3有boot0,boot1两个外部引脚,选择启动模式!
m0只有boot0一个外部引脚,另外一个通过内部的option寄存器修改!这个只能通过swd通信接口来修改!

楼主:
还好st m0默认可以使用uart bootloader !

楼主:
新唐的m0没有boot0,boot1硬件引脚!
类似的uart bootloader 代码先需要用户自己使用swd烧写代码!
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附件文件。
有isp, icp, keil種方式

很好,多谢!
有个问题,采用串口isp后,每次m0从ldrom启动,如何从aprom启动?用swd修改配置位吗?真麻烦!!!

楼主:
设计一个boot0引脚代替ldprom,aprom切换就好了!!!

网友A:
还得浪费一个脚。每次从LDROM启动,尝试ISP握手,超时不成功就直接转向A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浪费一个脚。每次从LDROM启动,尝试ISP握手,超时不成功就直接转向APROM。 ...

相当于启动时间大大延长了!

网友D:
感觉M0还是很方便的,只是说明书写的比较散,如果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文件就好多了

网友A:
觉得启动时间 长。你可以 禁止LDROM启动。

网友E(2013-12-21):
没有引脚不麻烦

网友F(2017-02-19):
我觉得一款成熟的产品是不需要玩这些虚活的,这些应该是学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