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VS管参数,Clamping Voltage指的是?

楼主(2013-08-16):
VBreakDown是雪崩电压,Vrm是截止电压,那么ClampingVoltage指的是什么电压呢?值一般比Vrm大,比Vbreakdown要小。求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钳位电压,表示如果收到过压冲击的时候能够稳定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
件面临被损伤的危险。
看下附件你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fastolf!看了附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压,表示如果收到过压冲击的时候能够稳定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
件 ...

不好意思,再请问一下。。。比如我选用的TVS管是用在USBHost D+/D-的信号线上的,。比如此时浪涌电压来了,TVS已经被雪崩击穿,形成了保护回路,VC为IPP通过TVS管产生的压降,且比TTL IO的极限电平(也就是芯片的VCC+0.6Vdc左右)都大,那USBIO不是铁定被损坏了?  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理解对了没?求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压,表示如果收到过压冲击的时候能够稳定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
件 ...

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问一下。。。比如我选用的TVS管是用在USBHost D+/D-的信号线上的,。比如此时浪涌电压来了 ...

USB有专门的高速ESD器件。比如UMDSR05,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有专门的高速ESD器件。比如UMDSR05,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其实主要是对VClamp的困惑。。。

网友C:
Clamping Voltage:最大箝位电压。TVS的的最大箝位电压大约是击穿电压的1.4~1.5倍。
USB2.0的ESD保护管本身的寄生电容要小于3pF.其二,箝制电源必须要足够低,才能使系统在ESD发生时不受干扰运作。

我们推荐的瞬态抑制二极管为LT-BV05C和PJSRV0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amping Voltage:最大箝位电压。TVS的的最大箝位电压大约是击穿电压的1.4~1.5倍。
USB2.0的ESD保护管本身 ...

Clamping Voltage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TVS已经被击穿了,这时候I很大,阻抗很小,但是I通过TVS仍然产生的了压降Vclamping?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Vclamping是必然比IO rated Voltage大的,这时候IC的IO不是必然被损坏?有点没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Clamping Voltage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TVS已经被击穿了,这时候I很大,阻抗很小,但是I通过TVS仍然产生的了压降Vclamping?是这么理解的对吗? Vclamping是必然比IO rated Voltage大的,这时候IC的IO不是必然被损坏?有点没想通! 望帮忙一起讨论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amping Voltage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TVS已经被击穿了,这时候I很大,阻抗很小,但是I通过TVS仍然产 ...

TVS管是用于瞬态抑制的,所以对应的I/O口电压也要用瞬态最大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压,表示如果收到过压冲击的时候能够稳定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器
件 ...

不错!!!

网友E(2020-04-22):
看完此帖对ESD保护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