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 一对多 组网?

楼主(2013-08-16):
蓝牙貌似多数是一对一的。
但我的车载蓝牙可以连接2个手机,一个手机管电话,一个手机放音乐。

蓝牙是否可以连接更多的从机?
比如8个这样的数量?
或者组成多机对等网?

楼主:
如果蓝牙建立连接的时间足够短,那是否可以采取扫描连接的方式,来建立网络

网友A:
蓝牙支持组网,但需要相关协议。

网友B:
可以组网。。。。  注意每个副蓝牙地址

网友C:
你说的车载蓝牙其实是2个蓝牙模块,车一般自身带有一个蓝牙,另外娱乐系统也有一个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