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的输出电流为什么跟电压无关?

楼主(2013-08-16):
见上图,欧姆定律定义了电流跟电压和电阻的关系,但是在这本书上写的是:它发出的是定值,与两端的电压无关,当电压为零时,它发出的电流仍为这一定值。请问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我们知道,电流流动,就和水流一样,需要从电动势那里获得能量,然后沿着电路流向负极,就跟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个道理,跟瀑布也是一个道理,假如说没有电压,那么是什么能量推动了电流的流动?书上还说,不管两端电压是多少,它发出的电流都是恒定的,就相当于恒流源,那假如输出端开路没有负载的话,也就没有回路,它还怎么发出电流?当两端短路时,电压为零,它怎么可能发出电流?书上说了,电压为零,它仍能发出恒定的电流。请问这一页该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

但即便是定义,也不能说电压为零,它仍能输出电流啊?即便是恒流源,电流也要受电压和回路电阻的约束,请问当初你学习的时候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即便是定义,也不能说电压为零,它仍能输出电流啊?即便是恒流源,电流也要受电压和回路电阻的约束,请 ...

先明白两条

1)所学《电路》(就是存在于书中的那些东西)仅是个模型,其有一定的理想化特性。

2)现实中的电路并不是《电路》书中的那些东西,但一定条件下可以近似等效。

《电路》中的(理想)电压源和电流源都是定义出来的,现实中没有。那为何要使用这些理想概念呢?仅是为了描述和分析方便而已。

网友B:
理论分析中,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理想电流源的内阻为无穷大。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电压或电流不随负载改变而改变的要求。

网友C:
能够在现实世界存在的,都是有条件的或者受约束的,否则,世界不会稳定,永动机就会出现。

因此,任何电路都有工作范围。

解释你提的一个问题:
电压=电流×阻抗,
当短路时,阻抗只是有可能无限趋于零,而不可能达到绝对零,因此,短路电压也只能无限趋于零,而不是绝对零。

即使超导体的电阻,要达到绝对零欧,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彭建学  上海

彭建学  上海

pjy
充满哲理!!
第一段话是个亮点,给了我一些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明白两条

1)所学《电路》(就是存在于书中的那些东西)仅是个模型,其有一定的理想化特性。

我觉得现实中的电路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模型我觉得更为抽象,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纯阻性负载电路中,当负载电阻一定时,电流必然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但书上却写着不会变化,反而更难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现实中的电路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模型我觉得更为抽象,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纯阻性负载电路中, ...

在工作范围内,电流源输出电流不随负载电阻变化,这是对的。

否则,电流随负载电阻变化,就不叫电流源了。

网友D:
首先,恒流源恒压源都是一个理想模型,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恒流源或恒压源,试想一下,对恒流源,我们接一个无限大的电阻或恒压源接个无限小的电阻,那它不是可以输出无限大的功率了么。
现实中的恒压源或恒流源只是负载在有限变化时恒压或恒流。
书上说的恒流源电压为0时电流仍为定值不够严谨。应该说电压无限接近0时电流仍为定制还差不多
一个最简单的恒流源电路就是一个电源串一个大电阻,再串一个很小的电阻,根据欧姆定理可以看出小电阻阻值变化如果想对大电阻阻值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流过小电阻的电流近似恒定,小电阻无限小,那它两端电压就是无限接近0,电流近似一个恒定值

网友E:
电流源只是一个模型,就和理想运放,电阻,电容一样。但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那是恒流的。

网友F:
1、欧姆定律没错。
2、电流源的定义也没错。
3、楼主的理解有误:
   ①欧姆定律揭示的是电压、电流、电阻三者间的关系。这是正确的。电流源的定义并没有改变这点。
   ②电流源的定义是理想电流源,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可以逼近。理想的电流源是输出电流不变,输出电压与负载电阻成正比(这点正好符合欧姆定律)。现实中的电流源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输出电流几乎不变,且输出电压与负载电阻成正比(这仍然符合欧姆定律)。超出了这个工作范围,则不再保持输出电流几乎不变的特性。简单说对负载电阻有一定的要求(负载电阻不能太大)。
   ③为了帮助楼主理解电流源(因为楼主的思维还局限于电压源的范围内),电流源可以用很高电压的电压源串联很大电阻(等效内阻)来等效。(理想电流源这个电压源电压是无穷大,等效内阻也是无穷大)。那么,负载电阻的大小变化对于总的回路电阻来说微不足道,因为电流源的内阻远远比负载电阻大得多得多(理想电源源的话,无穷大的内阻加上这个有限负载电阻其结果还是无穷大),所以其电流几乎不变(理想电流源的话就是完全不变)。
     不知道这样讲楼主是否明白?呵呵。。。。。。楼主的基础确实有点。。。。。。要加强学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欧姆定律没错。
2、电流源的定义也没错。
3、楼主的理解有误:

可是书上说的电压为零,发出的电流仍然恒定。
总之一句话,这个电流源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

纠结也是要纠结对地方滴,,哈哈
要在有意义的地方较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浪费时间而已

网友G:
LZ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一页如果木第一句话,后面的都是在扯淡。。。
理想的东西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基本等于梦想。。。
记住工程应用中:
1,电压源必然有电流限制;电流源必然有电压限制。
2,电压源内阻很小,远小于负载电阻;电流源内阻很大,远大于负载电阻。
其他的就不要扯了。。。

网友H:
楼主这么想很好、很正常,当时学这个时没这么想过的,不正常。。。

书上第一句话,有点怪怪的。通常所说的电流源或电压源是相对于受控源来说的,也就是说,电压源或电流源是“独立电压/流源”的简称,而非“理想电压/流源”的简称。因为电流源的定义是:其中流过的电流与两端电压无关的两端元件。这个定义的意义是电流源的电流保持为某预计波形is(t),而其两端电压由外电路确定,所以定义本身就隐含着电流源有无限大内阻的意思。

网友F:
书上没说错呀!如果电流源的输出短路,那么输出电流还是依然那么大,但根据欧姆定律U=IR,负载两端的电压难道不等于零吗?
电流源只是输出电流恒定,输出电压决定于负载的情况。(现实的情况是输出电压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象是现实中的电压源,输出电流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样)。

网友I:
这位很像砖家

网友J:
无穷大和无穷小问题在数学上有专门论证,我等工程人员还是退散的好

网友H:
楼主疑惑来自于把上面定义和实际实现相靠拢时,发现“不对劲”了。
他那一段文字描述说的是下面的事实:不管反型程度如何,VD=VS时,ID=0.

网友K:
,模电学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些东西让人困惑。

pjy
这个是电路理论的电路元件之一。基本的线性元件:电阻、电容、电感、电压源、电流源。

网友L:
呵呵,我也发表一下看法,不看上面那一大夜,只从工程来看,最简单的恒流源模型是:运放同相输入、输出加MOS管或者三极管小电阻采样电压负反馈,,输出恒流在负载上建压符合欧姆定律,负载(纯阻性)阻值和电流决定了负载电压,其余相对于电源电压将建立在MOS管上,这就是MOS管发烫原因之一。。。总之,MOS管电压+负载电压=电源电压,没有任何问题。。。。最近在做恒流源,所以、、、不对请大牛们指正。。。

pjy
副反馈理论:电流源是深度的(压控、流控)电流负反馈。
偶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现实中的电路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模型我觉得更为抽象,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纯阻性负载电路中, ...

人家说电流不变,没说电压变。

网友N:
当电压为零时,输出电流仍为恒定, 电流源的内阻无穷大(可以认为是电压源串接一个很大的的电阻),电压为零是可以理解为负载电阻为零 或负载短路,但电流源的内阻无穷大,有内部电压源和内阻 故还是有输出电流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基本与负载无关

网友O:
这里我就要对教材吐槽一下,无论讲什么都要先摆明条件,而教材上来就说:“理想电流源 。。。。”

从来就不首先说明白了“不理想电流源”   这不摆明了坑学生吗?

写书的叫兽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天马行空 ,让我们的工程人员在现实的泥水里摸爬滚打,情何以堪啊 情何以堪

还是向人家日本欧美的教材多学习吧

之前不是有个调查,叫兽写的书和电工写的书,哪个更受欢迎?

貌似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pjy
国内的教材确实是有些不顾及广泛的“下里巴人”的感受,拒人于千里之外,几年大学下来,不少人连门都入不了......

网友P:
不错,讨论很激烈。理想终归理想。就像**社会什么时候能实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够在现实世界存在的,都是有条件的或者受约束的,否则,世界不会稳定,永动机就会出现。

因此,任何电路 ...

嗯,有道理

网友Q:
答案很简单!…学者、专家………精英误国呀!……
国家规定:五年考核一次…会清出一些人渣的!…
翻翻八十年代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Q:
答案很简单!…学者、专家………精英误国呀!……
国家规定:五年考核一次…会清出一些人渣的!…
翻翻八十 ...

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实际情形与规定截然相反:老实巴交的学术高手被清出了;而善于套机取巧、巴结领导的不学无术的人,都升迁了,成了“名师”、“专家”了。。。。

pjy
确实如此!!!

网友R:
理想和梦想和白日做梦其实差别不是非常大

网友S:
是为了分析方便定义的.没有这个定义,有些分析会非常繁琐.

网友T:
对恒流源理解有误区主要还是现实中几乎没有看到过恒流源。恒压源为何就容易理解?内阻无穷小,短路电流无穷大难道不是定义?就好理解了?

pjy
实际电路中太多的恒流源、恒压源,电流源芯片都有,而且很贵。

网友T: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开路电压无穷大就真的那么难理解?

网友U:
理想电流源的模型:电流源与内阻是并联的,内阻无穷大......

恒流源重要的特点是不能开路。如果恒流源开路电压非常高,将会发生高压打火烧毁开路点。就像蓄电池短路电流非常大,发出巨大声响、火花。

网友U:
好帖,众人拾材火焰高,道理越辩越明白!
电流源算得是模电电路的精髓之一,电压源也是如此,还有差动电路的对称之美。
......带头盔卧倒......

网友V:
充满哲理·······

网友W:
引用 网友C:
能够在现实世界存在的,都是有条件的或者受约束的,否则,世界不会稳定,永动机就会出现。

因此,任何电路 ...

说的好:lol

网友X:
叫兽来了

网友Y:
书上说的是理想状态。

网友Z:
电压源必然有电流限制;电流源必然有电压限制

网友Q:
恒流源!…一些说明是围绕这个主题的。不要址远了!…与电圧无关:是指输岀恒定电流:负载大小建立的电压、并不影响恒流通过!…电压为零、或输出短接时,仍有恒流输出:是电路所决定的!…看看恒流源电路,一目了然!…

网友AA:
因为你本身的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理想的定义,只是为了方便分析

网友AB:
恒流源是在内阻为无穷大的条件下定义的,,,

恒流源不仅仅是在内阻为无穷大,更重要的是开路电压也是无穷大。好像恒压源短路电流无穷大一样。

网友AC:
可以这样想象,如果电流元内阻较小,那么内阻有电流流过就会形成压降,就是电流元两端的电压.
如果内阻无限大,那么所有电流就都通过串联方式的负载上流过,电源电压是一定的,所以除去负载上的电源,就是电流元的电压,负载电阻变化,那么电流元的电压就会随之变化.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对恒流源理解有误区主要还是现实中几乎没有看到过恒流源。恒压源为何就容易理解?内阻无穷小,短路电流无穷 ...

恒压源定义电压恒定、内阻无穷小,结果是短路电流无穷大。对比恒流源,定义电流恒定、内阻无穷大,结果是开路电压无穷大。

网友AD:
电工研究的方向偏实践操作,教授偏理论研究,从理论上上来讲这个本来也没错啊。站在电工的角度来理解确实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