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8w LED灯EMI问题

楼主(2013-08-16):
18W 降压型LED恒流方案,做EMI测试时,在20M以上总是超标,请问这个是由什么诱发的?怎么处理?

问一个低级问题:EMI和灯功率有关吗?

网友A:
问一个低级问题:EMI和灯功率有关吗?

跟灯的功率无关,跟电源的功率有关,你弄个磁珠看能不能消除

楼主:
那我举个列子:用同一颗开关电源芯片设计的3W和18W灯,他们的EMI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举个列子:用同一颗开关电源芯片设计的3W和18W灯,他们的EMI是相同的

那也是跟你的电源有关,跟灯有什么关系。可能刚才我没说清楚,我说的电源不是市电,指的是LED的驱动电源

网友B:
你的控制器频率是多少?自己看下20M 是多少次的谐波。

网友C:
来张图呗
原理图,PCB图
传导还是辐射超?相应的测试报告呢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qujh\My Documents\My Pictures\xunwen
能看到图吗?

楼主:
再试试。。。。破公司,不让上传图片

楼主:
只能口头描述了:
整流桥前一个0.1uf的安规电容和一个压敏电阻,整流桥后一个CLCπ型滤波(10UF + 2MH +10UF) ,恒流电路是降压型BUCK电路,储能电感用的2.2MH。整个电路输入功率是18W,效率>85%。我尝试在MOS的漏源极之间加了一个120PF的电容,20M附近的EMI下降,但是依然超标,最令人郁闷的是0.15M到1M之间的EMI也超标了(之前接近超标基准线,但没超标)

楼主:
测的传导

网友C:
电感并电阻没,排除差模电感谐振。另一个输入线加个电感瞅瞅效果。加大输入电容,输入电容并瓷片,都试试。不行整个共模,瞅瞅是不是共模干扰

网友D:
传导还是辐射?传导的话,在整流桥前面加个0.22电容,把你整流桥后面的2mh电感改在整流桥前面做成共模电感。辐射的话,就使劲金属屏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能口头描述了:
整流桥前一个0.1uf的安规电容和一个压敏电阻,整流桥后一个CLCπ型滤波(10UF + 2MH +10U ...

整流前面加,X,Y电容,共模电感等。

网友F:
干扰吧。整流前没有做什么处理啊

楼主:
在MOS两端加了60PF电容,并把开关频率降到40K左右,高频部分的问题解决了,但是,0.5M~5M之间峰值超标,平均值倒是还算理想。
整流之前只有一个X电容和一个压敏电阻。是在老的电路上进行修改的,没办法加共模扼流,甚至整流桥后的差膜滤波都不行,只有一个π型电路供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