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果GPIO输入5V的话,对芯片的处理速度是否有影响?

楼主(2013-08-16):
如题,如果STM32的引脚输入5V的话对M3内核内部的处理速度是否会有影响,我看手册上写说可以容忍5V输入,但是还是不放心,所以咨询坛子里的各位?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这么做,因为芯片本身供电是3.3V,高于这个值对芯片本身肯定有影响的。所以不建议

网友B:
你摸摸烫不烫嘛

网友C:
处理速度应该影响不到,但电流大的话会可能引起芯片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摸摸烫不烫嘛

烫倒是不烫,感觉没有影响,但是还是有些担心,所以把每个给进来的信号都分压成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速度应该影响不到,但电流大的话会可能引起芯片发热

了解,我感觉也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这么做,因为芯片本身供电是3.3V,高于这个值对芯片本身肯定有影响的。所以不建议 ...

哦 谢谢,我现在的做法是把给个给进来的电压都接了电阻 ,让给进去的电压值都变成3V左右 。

网友D:
最好不要加,会影响稳定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加,会影响稳定性吧!

恩 我感觉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有时候SPI突然间就不工作了,我把5V改成3.3V之后这个问题就消失,现在还在测试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我感觉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有时候SPI突然间就不工作了,我把5V改成3.3V之后这个问题 ...

你这种问题 可能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问题 可能是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哦 我顺着这个思路找找,谢谢了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