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小弟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对于三极管放大电路来说(共射),当增加基极输入小信号的大小时,比如说从幅值2mv增加到10mv,那么计算出的交流放大倍数会不会变大呢?也就是说电流放大倍数会不会变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三极管来说,怎样才能知道管子的基极输入电阻rbe呢?datasheet中有吗?

网友A:
在进行小信号放大时,电流大小可以认为是不变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可以认为是不变的。

网友B:
模拟电子基础,看书吧

网友C:
只要在线性区,增益是不会变的,建议楼主回炉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晶体管基本电路部分。

网友D:
只要你设置好静态工作点,放大后的信号不会失真,放大倍数β是不变的。

网友E:
在放大区静态工作点建立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还会随输入信号的大小而变化??

β与信号大小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