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求帮助

楼主(2013-08-16):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需要有个三个模块,一个是12v 100MA 一个是12v 200MA 一个是12V  300MA,现在需要给他配一个电池组供电,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4 串3.7V 锂电 再搞个降压IC

网友A:
当然用单颗电池也行,换升压

网友B:
这样大的电流还用电池供电?
你要工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大的电流还用电池供电?
你要工作多长时间?

工作两个小时左右吧?我也查了下,电流太大,貌似一般的电池不行,用蓄电池又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串3.7V 锂电 再搞个降压IC

版主:请问下另个问题,我有一个模块,供电范围是DC9-48V,200ma,自带的电源适配器坏了(9v-200ma),我现在有一个12V-2a的适配器,可以用来给该模块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两个小时左右吧?我也查了下,电流太大,貌似一般的电池不行,用蓄电池又太大 ...

18650的电芯组,淘宝上很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的电芯组,淘宝上很多卖的。

我刚看了,都是并联的3.7v的,电压不够

网友B:
也有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请问下另个问题,我有一个模块,供电范围是DC9-48V,200ma,自带的电源适配器坏了(9v-200ma),我 ...

可以供电
电池你可以买软包电池,带引线的 ,自己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供电
电池你可以买软包电池,带引线的 ,自己串

网友C:
这个可以供电的,找几个电池串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