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LM3886,室外低温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3-08-16):
如LM3886之类的大功率音频功放,如果放在室外零下40度的环境中,能否正常工作,还是只会性能有所降低,谁有类似的低温应用设计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A:
如果想要零下四十度使用,建议选用车载功放系列。

网友B:
看芯片手册。

网友C:
低温时内部器件工作后冷凝结露是个很惨的话题。

网友D:
批量产品设计建议看数据手册给出的工作温度范围,自己用的话,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芯片偏置电流很大,自己温升都有很多了,也就不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批量产品设计建议看数据手册给出的工作温度范围,自己用的话,问题不大,因为这个芯片偏置电流很大,自己温 ...

对芯片没多大要求,对结构要求大。。在低温工作,机器内部容易结露(霜),曾遇到一个案例。

网友E:
可以工作的,前提是要一直通电就可以。

楼主:
  如果一直通着电,估计3886内核温度不会太低,可以工作, 如果室外停机一段,然后再开机就有疑问了。 结霜的问题,可以通过密封灌封电路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工作的,前提是要一直通电就可以。

如果室外停久了,上电启动呢? 我看3886用户手册上是最低到零下25度,再往下就没有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零下四十度使用,建议选用车载功放系列。

功率与3886相当的,有推荐吗?

楼主:
没人自己顶起来

网友D:
johngray   2013-8-20 09:07
LM3886 数据手册上的工作温度是 0到70度,最大工作参数标明可以在零下20度工作, 储存温度可以到零下40度,  数据里静态电流的表格里有到零下25度的数据。  我的问题是  3886室外放置一段时间,再上电启动,会不会有问题,性能变差倒没关系,只要不损坏,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您   2013-8-20 10:58
那个不是最大工作参数,是工作参数,可以工作到-25度的。另外你做的什么产品呢?会有这么极限的情况?如果情况真的极限,换个汽车级的功放来用可以不?

johngray   2013-8-21 12:48
放在室外的音频设备,因为客户在北方,所以对低温有特别要求。 汽车级的功放有跟LM3886类似的推荐几个型号看看?  之前的系统+-20V双电源供电。   我是想偷懒,不更改设计,因为控制器是在灌封在机壳里,所以热损失也不多。如果一直上着电,就凭3886自己的发热,应该能用, 我就担心长时间断电,然后再启动。这是温度是很低的, 不知道3886能不能顶得住。 或者启动的时候音质差点也没关系,等热起来能恢复性能也行, 就怕直接冻坏了

您   2013-8-21 13:32
如果是室外使用,需要的音效肯定不是很好,你在TI或者MAXIM之类找D类功放,已经是一抓一大把的东西了,成本也只有3886的1/3不到。当然你实在想偷懒,可以研究一下半导体低温下失效的原理,或者问你的供应商,超出手册上的东西,厂家不做保证,只能靠自己琢磨。还可以找10台样机,在低于你要求的温度下摸个底,比如你需要-25度,你就摸底-30度,看看是否有问题。再者,如果产品量不大,问题也不大,量大的,你自己都会去换成D类功放省成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与3886相当的,有推荐吗?

那种价格都高一些。建议你去NXP的官网看看,8566之类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hngray   2013-8-20 09:07
LM3886 数据手册上的工作温度是 0到70度,最大工作参数标明可以在零下20度工 ...

      多谢指点, 说的很明白了,  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