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大家看看,这个for循环死活出不去,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6):
下面这个函数里面的for循环可以正常执行,就是执行完死活出不去,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不多说,直接上程序
void Draw_Line(double x0,double y0,double x,double ya)  //(x0,y0)为起点坐标,(x,y)为终点坐标,y=k(x-x0)+y0
{
        double l,x1,y1,a0,b0,a1,b1,la,lb,y,yx;
        unsigned int i,count_l,MC1,MC2;
        unsigned char tempx1[16];
        y=ya+10;
        l=sqrt((x-x0)*(x-x0)+(y-y0)*(y-y0));
        count_l=l*2;        //分成i份,每份0.5厘米
        a0=sqrt((x0+15)*(x0+15)+(115-y0)*(115-y0));
        b0=sqrt((95-x0)*(95-x0)+(115-y0)*(115-y0));
        for(i=1;i<=count_l;i++)
        {
                x1=(x-x0)/count_l+x0;
                y1=(y-y0)/count_l+y0;
                a1=sqrt((x1+15)*(x1+15)+(115-y1)*(115-y1));
                b1=sqrt((95-x1)*(95-x1)+(115-y1)*(115-y1));
                la=a1-a0;
                lb=b1-b0;
                if(la>0)
                {
                        MC1=la/0.070;
                        for(i=0;i<MC1;i++)
                        stepper3();
                }
                else
                {
                        MC1=-la/0.070;
                        for(i=0;i<MC1;i++)
                        stepper4();
                }
                if(lb>0)
                {
                        MC2=lb/0.090;
                        for(i=0;i<MC2;i++)
                        stepper1();
                }
                else
                {
                        MC2=-lb/0.090;
                        for(i=0;i<MC2;i++)
                        stepper2();
                }
                yx=ya/y*y1;
                sprintf(tempx1,"(%2.1f,%2.1f) ",x1,yx);
                Put_String(4,0,tempx1);
                x0=x1;
                y0=y1;
                a0=a1;
                b0=b1;
        }
        Put_String(2,0,"...");
}

网友A:
看看count_i变量的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ount_i变量的初值

知道原因了,是因为大的for循环里面的那几个for循环用的也是i这个变量。

网友A:
好像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程序啊

恩,步进电机

网友A:
4个步进,你很强啊

网友B:
循环变量i被重复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