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编程

楼主(2013-08-16):
使用CY7C63813,用汇编。
读取P0.2引脚的电平状态,定义P0.2为RX。
P0_Data_ADDR:     equ   P0DATA
or  reg[P0_Data_ADDR] , RX_MASK
jz  .bit6
or  A,0x40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P0.2的高低电平变化,但是对应程序返回的A却不正确,
对汇编完全是菜鸟,请问各位,上边读取引脚状态 的语句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它对应的汇编指令……

网友B:
帮您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