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各位 这种板子是用什么画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6):
99 铺铜配合重复拉线 选择圆弧走线

网友B:
好像是很早很早以前,在透明的塑料片上,用粘纸边撕边粘,弄出线条来,然后拍照出黑白胶片来,然后就和现在一样了,在PCB板上感光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 铺铜配合重复拉线 选择圆弧走线

大哥  能具体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很早很早以前,在透明的塑料片上,用粘纸边撕边粘,弄出线条来,然后拍照出黑白胶片来,然后就和现在 ...

:o  什么工艺?有介绍么?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指这个圆弧是怎么弄的吗? 很多软件都可以啊。Allegro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指这个圆弧是怎么弄的吗? 很多软件都可以啊。Allegro 就可以。 ...

感觉这个图上的走线  很随意 不是平时见到的那种的中规中矩。但是感觉这个图有人这么做,也许有它的道理,所以想了解下

网友D:
版主读说明白了噻,软件是protel 99se,具体操作是,铺铜配合走线方式,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读说明白了噻,软件是protel 99se,具体操作是,铺铜配合走线方式,可以做到 ...

:L

网友E:
走线随意可能是当时制版不专业的原因,猜的,哈哈

网友A:
这个东西,光靠别人说你还是不理解的,
要自己动手,自己画的才有体会

网友F: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