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下载校验失败

楼主(2013-08-16):
我和人家换了一块开发板,用BSL下载程序。提示校验失败。驱动装了,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有串口图标。
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什么BSL软件和BSL下载器。。。有些BSL下载器和软件设置有关。

楼主: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_8_0装的这个驱动。我没用过,也不懂什么BSL。晚上拍个照片。

楼主:
BSLDEMO。第一次下载提示如下:

楼主:
这次校验失败。

网友B:
驱动装的不对吧!实在不行可以用360试试,虽然是流氓软件,我试过比较有效。

楼主:
楼上,用360怎么操作?谢谢!
还有,我昨天试过,很多次,只烧写成功一次。

楼主:
高手支招啊!用360怎么装驱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不是win7系统?

网友D(2014-12-17):
我买的也是这款BSL下载器,出现的情况跟你一样。烧写两次以后就出现密码验证错误,以后再也烧不进去了。产品太水,有问题

网友E:
看来是BSL烧写器的问题了啊。。。

网友F(2015-04-30):
不知道驱动是不是装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