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表写程序存储器,软件仿真可以看到结果吗?

楼主(2013-08-16):
我用的是PIC18F25K80,想先通过表写操作写入保持寄存器,然后通过WR启动长写操作,软件仿真看不到写入结果
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弄

网友A:
软件仿真时必须注意硬件实际情况。

软件仿真一般是用来验证算法,如果什么都要通过这来DEBUG的话,估计你想死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