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关于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网上看到介绍关于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我的问题是,在不通电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压力口P的气压过高,会使得气压从排气口EA漏压(泄压)。
这个是我在实际运用的时候碰到的问题。电磁阀工作压差式0.1~4.5bar,但是当气压到达4.2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漏压(泄压)情况,请问下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网友A(2013-08-16):
不通电时,阀杆两边受力是相等的,所以不会横向移动,4.2bar不算高(一般低压阀可到25kg/cm2),有泄漏说明阀芯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时,阀杆两边受力是相等的,所以不会横向移动,4.2bar不算高(一般低压阀可到25kg/cm),有泄漏说明阀芯有 ...

谢谢T叔,有点头绪了

网友B:
只要阀的品质良好且选用的型号合适就不会有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