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射式光电转速传感器,中的光敏元件怎么选

楼主(2013-08-16):
不遮光的情况下也要正常运行,
即在有外界光的情况下,图中那个光源不开时,光敏元件不起作用,只有当图中光源照射时,光敏元件才起作用,输出脉冲
这个光源和光敏元件应该是配对的吧
请教下这两个元件怎么选呢?求推荐合适的。

理想实现的电路

网友A:
你这不能用光敏电阻,光敏电阻对所有的可见光都有反应,你这应该用红外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能用光敏电阻,光敏电阻对所有的可见光都有反应,你这应该用红外对射 ...

嗯,想过用红外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能推荐下哪款吗

网友A:
用光敏电阻也不是不行,你给光敏电阻加一个外壳,外壳上面打一个洞,将你的光源对准这个洞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屏蔽掉外界的可见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敏电阻也不是不行,你给光敏电阻加一个外壳,外壳上面打一个洞,将你的光源对准这个洞就可以了,这样就 ...

若用红外对射的话,图中的光敏元件选用特定的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用红外对射的话,图中的光敏元件选用特定的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呢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但是红外的比较复杂,有发射电路,有接收电路

网友B:
楼主用红外对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但是红外的比较复杂,有发射电路,有接收电路

我的想法
直接给发射管串个电阻再加+5v,一直发射,
然后接收管,一极接地一极接光耦,然后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红外对管试试。

实现电路(都用的5V)
版主能推荐一款红外对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现电路(都用的5V)
版主能推荐一款红外对管吗

我们之前比较过,觉得ST188 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 比较好,性能稳定些。比那些几毛钱一对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比较过,觉得ST188 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 比较好,性能稳定些。比那些几毛钱一对的要好。 ...

谢谢,但是需要对射式的啊,因为实际情况和1楼图片差不多

网友C:
发射管直接用红外笔(改成直流供电),接受管可以选个VBPW34FA,成本还是蛮低的

网友D:
转速不快的话可以用38KHz载波的一体式红外接收头,选能接收连续波的,彩电用那种不行。发射这边用38KHz调制红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快的话可以用38KHz载波的一体式红外接收头,选能接收连续波的,彩电用那种不行。发射这边用38KHz调制 ...

空间很小,所以想让红外发射管一直亮着,然后根开孔圆盘的转动,接收管输出脉冲。

我就是针对这个提的建议,看来你没看懂,调制是为了剔除环境光的影响。

网友E:
PIN二极管

网友F:
进EVERLIGHT官网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不快的话可以用38KHz载波的一体式红外接收头,选能接收连续波的,彩电用那种不行。发射这边用38KHz调制 ...

谢谢你的回答,确实调制能防止外界光的干扰。

1.有此一问是因为我拆了个买来的看了下,发现把外壳去掉,即不遮光也能运作,它的里面很简单,就2个管子,加电源线(5v,),不知道用的什么管子(管子插不下来,貌似也没标型号)。

2.我的想法是,不同调制了,
                              发射端:5v+限流电阻+红外发光二极管到地,
                              接收端:5V+电阻+红外接收管(二极管)到地,取红外接收管和电阻中间
                                      电压的跳变来计数。
3.这个最终用时还是要封起来的。不是在外界光下。

网友G:
常见抗外界自然光线干扰的方法:
1、避开外界光线的频谱段。比如用红外。接收管要加滤光镜片(让红外通过而滤除其他频段光线)。
2、高功率发射,低灵敏度接收。比如用激光作发射。
3、用调制——解调。接收只对被调制频率灵敏。如果发射和接收电路在一起则用相敏解调更好。
4、发射和接收端用光学透镜聚光。
5、工艺上接收用深孔。得以提高接收的方向性。使得只对特定方向接收。削弱其他方向的杂散光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