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如何固定在pcb板

楼主(2013-08-16):
(无正文)

网友A:
所见的一般是双面胶

楼主:
粘TFT屏用的双面胶有宽度、厚度、粘度的要求, 像办公用的白色双面胶用来粘TFT屏根本不行

网友B:
粘度高,就不好拆,是矛盾的。

楼主:
不是吧,我看过一些学习板上的3.2寸屏,那里用的的双面胶还可以,但是不知道那种是什么型号的双面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看过一些学习板上的3.2寸屏,那里用的的双面胶还可以,但是不知道那种是什么型号的双面胶 ...

你试试海绵双面胶,有1.5mm~2mm左右的。粘性很强,贴上后想无损取下比较难

网友D:
那种厚厚的即可,品质如何看你会不会买了。

网友E:
用厚的双面胶即可,最好再固定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