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 比较翻转模式下电平输出的随机性

楼主(2013-08-16):
大家都知道,STM32F的TIM1具有比较翻转模式,在这种工作模式下,CH1输出的方波与CH2输出的方波存在一个相位差的。
但是,如果我将TIM1_CH1的相位设为基准,只改变TIM1_CH2的比较值来改变相位,却发现CH2的输出电平会乱翻转的现象!
也就是:本应输出010101。。。的波形的,却变成了011010。。。因为有CH1的相位作参考,这种误翻转的现象很容易被发现。
这种电平误翻转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要怎样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尝试过好多办法仍未能解决,是否STM32F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自已顶起!不然就沉了!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问题. 是不是跟上升下降双向计数等模式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问题. 是不是跟上升下降双向计数等模式也有关系

你好!
TIM1有一种比较翻转输出功能,就是在计数器与比较器值相同时,将输出电平翻转。也就是由0变成1,或由1变成0.
本应该这样严格来出牌的。但在改变CH2的比较器的值后,CH1与CH2的就有可能乱套了。比如:CH1由0变成1时,CH2也应该由0变成1,但CH2也有可能不变还是0.没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机制。

网友A:
那是因为计数器的当前值可能正好在 你改的值和原值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计数器的当前值可能正好在 你改的值和原值之间

谢谢版主。实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方案了。

网友A:
不是吧, 换个更新模式就可以了嘛.

网友B(2014-08-18):
我也碰到这样的 误动作 怎么解决那 !是否可以通过优先级来 搞的?

网友(2019-09-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搞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