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仿真正常,拔掉JTAG出现异常

楼主(2013-08-16):
我的程序用avr studio软件仿真正确,拔掉JTAG仿真器,程序运行结果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哪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么,第一次用128做东西就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include <iom128v.h>         //128特有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int i=0;
Display_init();
while(1)
{
   Delayms(1000);
   i++;
   Display(i);
}
}主程序就是这个,Display,h是我自己写的一个驱动程序,在JTAG仿真器插着的时候,可以正常数秒运行,将程序烧写进去,然后拔下仿真器就不能正常运行,每运行十几秒就自动复位,,

网友A(2013-09-18):
在JTAG仿真时是用的仿真器频率,拔下后是自己板子的晶振频率。你看看你用的晶振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