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cortex A8的中断入口问题

楼主(2013-08-16):
用的芯片是S5PV210,它的中断入口好像是0xD0037418,似乎和之前用过的arm7不一样,arm7是直接进入start.s里的irq汇编块了,但210还得自己设置入口

网友A:
这部分不需要自己做,用现成的中断向量表应该就可以了,楼主不跑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