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内部PGA代替运放放大信号可以吗

楼主(2013-08-16):
      最近领导让做一个铂电阻数字温度传感器,查资料发现目前多数类似数字温度传感器都是铂电阻+以运放为主放大的电路+AD(单片机),这样体积和成本会高,现在许多单片机如MSC1210和C8051系列单片机内部都集成可编程数字信号放大器PGA,对于模拟信号采集方便很多
      本人想如此设计:铂电阻采用恒流源供电,但由于铂电阻P100灵敏度低,其输出电压也低,会影响测量精度,想采用单片机内部PGA进行信号放大后再处理,不知是否可行?有无更好的方法?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可以的,相对于热电偶,热电阻的输出信号强多了。
但是性需要了解内部ADC和PGA的输入特性,外部要加适当的滤波和保护。

网友B:
如果单片机“集成可编程数字信号放大器PGA”当然可以用。

网友C:
看片栽资源的精度是否满足需要,满足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