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5V输出控制24V的LED背光灯

楼主(2013-08-16):
用单片机的5V输出控制24V的LED背光灯亮灭,选用一个NPN和一个PNP来实现,在论坛上看到了类似的电路图,稍微改了一下下,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选三极管和电阻的阻值,要求饱和导通。模电没学好,学的也忘了。因为任务急,恳请大神指点。如图

楼主:
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如图

网友A:
你连LED电压电流是多少都不说,你果然不懂模拟电路。
LED背光,一般就是串并组合,你总得让大家知道呀。

网友B:
看电流多少,电流小的话,一个管子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LED电压电流是多少都不说,你果然不懂模拟电路。
LED背光,一般就是串并组合,你总得让大家知道呀。 ...

电流很小,按键背光灯啊。我是菜鸟,本来就没学好,刚毕业什么经验也没有,真的是不懂啊。我还不懂为什么这么小的背光灯跟24V扯上关系了。但是这是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多少,电流小的话,一个管子就够了吧。

上头的说要用NPN和PNP组合,然后只能老老实实用了,凑出这么个电路出来

网友A:
一般R5要串联在负载回路,功耗需要计算。
啥都没有,怎么建议?

R1/R2=10K
R3/R4=10K,电路接法最好和R1/R2一样。
R1-R4的范围可以很大的,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输出电流要求。

如果LED背光是单独的2根线,一个NPN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R5要串联在负载回路,功耗需要计算。
啥都没有,怎么建议?

您说的极是。。实在是羞愧啊。因为没有任何文档,只有口头交代,有些信息也不全,而我也不懂。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极是。。实在是羞愧啊。因为没有任何文档,只有口头交代,有些信息也不全,而我也不懂。谢谢你的热 ...

r2没必要吧,LED是串到24V?R5可以舍弃。

《而我也不懂》,不懂就要问,具体任务都不懂,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