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73 串口3的问题,一直很纠结,给位帮帮忙。

楼主(2013-08-16):
用下面的代码初始化后,串口接收、发送单个字符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上位机连续发两个字符给串口3时,第二个字符就会有问题。例如:

上位机 发  0xAA 下位机回的就是0xAA

但如果上位机发0xAA 0xAA,下位机回的就是0xAA 0xF5   (应该回0xAA 0xAA)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或者哪位大侠能发个373能用的UART3的代码,谢谢了。。。

UART3用的是PB8,PB9,   同样的代码在UART1和UART2中使用都没有问题。

~~~~~~~~~~~~~~~~~~~~~~~~~~~~~~~~~~~~~~~~~~~~~~~~~~~~~~~~~~~~~~
初始化代码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 ENABLE);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 enable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中断处理函数代码如下: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SET)
        {
                  temp3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OR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DR
    }
                RecvBUF3[COUNT3++]=temp3;
                if(COUNT3==20)
                         COUNT3=0;

   Uart_Put(3,temp3);//收到一个字符就返回一个字符。
~~~~~~~~~~~~~~~~~~~~~~~~~~~~~~~~~~~~~~~~~~~~~~~~~~~~~~~~~~~~~~~~~~~~~~~~~~~~~~~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9位的数据长度引起的

网友A: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这一句,上位机的串口设置是不是也是设成9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这一句,上位机的串口设置是不是也是设成9 ...

确实是9位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用校验,所以改成8位后问题解决,谢谢~~~

但有个疑问,我用9位并且加上了校验,为啥还是会有刚才的问题呢?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看下你的上位机的情况, 如果上位机的程序不能正确处理9位数据,会导致第一个数据的最后一位判断到下个数据的最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看下你的上位机的情况, 如果上位机的程序不能正确处理9位数据,会导致第一个数据的最后一位判断 ...

目前上位机还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的。。。我一直纠结的就是,同样是串口做为上位机,为啥UART1,UART2可以,而UART3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