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清除印制板上的三防漆?

楼主(2013-08-16):
(无正文)

网友A:
香蕉水

楼主(点评):
香蕉水好像效果不好

网友B:
三防漆有很多品种,不同品种溶剂及方法不一样.
去除电路板上的聚氨脂三防漆可参考下面方法:
做过三防处理的电路板,器件管脚上的三防漆很难刮干净。测试时总出现接触问题。
方法一认为:    三防漆分两种。纯酸的和硝基的。纯酸的用硝基的涂上去, 硝基的用纯酸的涂上去,待成发泡状后,用刷子可刷掉。
方法二认为:    硝基的用纯酸的涂上去不好,还是用硝基的涂上去的效果好。

高分子材料,固化后溶剂很难溶解。适当加热,热风枪吹或开水泡一下,趁胶膜变软的时候用小刀或硬东西去除相应的部分。
另外关于三防漆如何去除,这个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烙铁,只需将焊接电烙铁直接接触涂层就可以,再将该区域用刷子或溶剂清洗干净。二是直接用溶剂去除,像溶剂(稀释剂)一般鑫威公司应该有得卖的,你可以去问问,把要去除三防漆的线路板浸泡到稀释剂里,干燥后重新用涂料涂覆就好!

楼主(点评):
我再试试这几种,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一般可以使用稀释剂或者洗板水去清洗的,你可以咨询鑫威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