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总线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些问题,跪求一解!

楼主(2013-08-16):
想做一个小东西,一个小的oled显示屏和STM32板子是分开的,但是在方案上有很多疑问,请大家帮忙看看

1.SPI总线能不能用网线即双绞线传输啊?双绞线两根线绞来绞去的会不会使SPI总线挂掉?

2.我的SPI总线要走大概1.2米左右,频率20MHZ左右,这个长度OK的么?会不会数据传输不过去?

3.我已经把SPI总线的芯片引脚设置成了上拉输出模式,为了抗干扰性好一点,我需不需要在外面再加上个上拉电阻?或者说一根总线能不能同时接两个上拉电阻?应该接多大的电阻?两个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行吗?

4.为了增加SPI总线的抗干扰性,还有什么方法?帮忙给个电路啥的,标下具体器件的参数,小弟跪谢了~~~

5.随便问一下STM32在设置成上拉输出后连接i2c总线,还要不要在i2c总线上加上拉电阻?能不能在两个设备的引脚上各接一个上拉电阻?(也就是上面的第3个问题,这样一根线的两端就有各有一个上拉电阻,就是说用同时用两个上拉电阻)

网友A:
我已经把SPI总线的芯片引脚设置成了上拉输出模式

谁教的? 上拉还能输出1.2米20M?

我的SPI总线要走大概1.2米左右,频率20MHZ左右,这个长度OK的么?会不会数据传输不过去?

示波器在远端实测,能满足要求即可。

要不要在i2c总线上加上拉电阻?

参考I2C规范中关于负载电容以及速率和电阻的计算方法。
同样用示波器来检测。

网友B:
关于第3条。

或者说一根总线能不能同时接两个上拉电阻?应该接多大的电阻?两个上拉电阻阻值不一样行吗?

答案:可以上拉多个电阻。阻值可以不同,没有严格要求,10K,4.7K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