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4G564时钟咋配?

楼主(2013-08-16):
我配置的感觉不对,有高手帮解答下么,系统时钟32MHz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SPCR |= 0x80;
        IFMT   = 0x04;
        IFD = 0x10;
        SCMD   = 0x46;
        SCMD   = 0xb9;
        for(i=0;i<50;i++);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SPCR |= 0x80;
        IFMT   = 0x04;
        IFD = 0x18;
        SCMD   = 0x46;
        SCMD   = 0xb9;
        IFMT = 0x00;
        ISPCR &= 0x7f;

网友A:
        CKCON0 |= 0x40;                              //ENCKM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4;                              //
        ISPCR |= 0x80;
        IFD=0x85;                                   //set HSE=1
        IFMT   = 0x04;                              //write PCON2
        SCMD   = 0x46;
        SCMD   = 0xb9;

        IFADRH = 0x00;
        IFADRL = 0x40;
        IFD = 0x58;                                     //set MCKS1=1,set MCKS0=0
        IFMT   = 0x04;                              //write CKCON2
        SCMD   = 0x46;
        SCMD   = 0xb9;

        IFMT = 0x00;
        ISPCR &= 0x7f;

网友B(2014-02-21):
引用 网友A:
CKCON0 |= 0x40;                              //ENCKM
        IFADRH = 0x00;
        IFADRL = ...

版主,IFMT手册上都不可以写0x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IFMT手册上都不可以写0x05

是的,錯誤已經修正。